楼主(2004-09-15):
三菱PLC的最大点是128,我现在要做的控制系统128点刚好不够,我想加个扩展模块,可是扩展模块的输入点在编程软件里怎么排列呢?PLC输入中最大的是X77,那扩展的怎么命名呢?
我的编程软件是FXWINCP!请回复,谢谢!

网友A:
FX2N系列主机最大点数为128点,输入与输出均为64点;
输入:X0~X77
输出:Y0~Y77
扩展后输入从X100开始,输出从Y100开始;
最大I/O点数不能超过256点;

楼主:
哦,我说怎么不能输入X80呢,呵呵,谢谢你!帮太大忙了,
我的电话是51109162,有时间联系我,请你吃饭!!!

网友A:
呵呵!
8进制内是没有8这个数字的;
这顿饭先记下,下次去北京再找你吃!(要请我到全聚德的噢);

楼主:
这不是问题,不过烤鸭是比较腻的。看来大哥你对三菱的PLC蛮熟的嘛,
那我以后有事就找你了,可别推脱小弟吆!呵呵

网友B:
打开软件后点击 “视图——已用元件列表”,所有的软元件地址都能查出来的......

网友A:
呵呵!
全聚德的烤鸭是肥而不腻;比较入口;

以后有三菱的使用问题可以发邮件给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