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5):
在 Pro-face里三菱FX2NPLC位地址应如何表示?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和PLC编程时的表示方法一样吧

网友B:
GP的开发软件里包括了目前工业界使用的大多数PLC的通讯协议,使用时只需要指定连接的PLC的类型和PLC存贮器的地址即可,在画面下载的同时会奖与PLC 通讯的协议下装到GP中。再简单一点就是GP直接映射PLC中的地址,当你选好了PLC的的类型后,在PROPB中,会自动出现地址的类型,你只要直接对应PLC的地址就可以了,不单单是三菱,其他的PLC也是同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