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散热片问题

楼主(2004-09-15):
我用的一台变频器面板显示散热片过热,可是冷却风扇工作正常,请问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A:
看看工作电流。

网友B:
我的前两天也出现了,原因是散热片灰尘过重所致。吹干灰尘即可,不用停机

网友C:
1。看看有没有过载。
2。如果是三相风机,看看旋转方向对不对,一般风机上标有旋转方向,我以前也碰到过。

楼主(2004-12-14):
可能是脏吧,吹吹就好,可好了以后有经常报警,复位后就没事了,这样才可以彻底解决啊

网友D(2005-05-22):
[讨论]
看一下固定在散热片上的热元件是不是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