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楼主(2004-09-15):
大虾好!小弟这儿有一电机,Y355M1-6,采用变频启动,经过大修后,当频率上升至40赫兹时就达到了额定电流290安,上升至工频时电流为400安.不知是哪里故障.急!!!望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修理的时候改变了线径和匝数。

楼主:
匝数肯定没变;关于线径,手册上没找到数据,我们是量的原来的线.感谢 wangbingmei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 用的 矢量控制 还是 V/F 控制 ?
大修过后 电机 参数 变了 会使 Er 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 用的 矢量控制 还是 V/F 控制 ?
大修过后 电机 参数 变了 会使 Er 变化
多谢回复!
变频器我没见过,我只负责电机.您说电机什么参数变了?怎样挽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