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打印问题

楼主(2004-09-15):
模版的问题找到了,是安装不当,可是,我又出了新问题,画好的图纸,打印不可以打全,老是差一条边,可是打印预览正常,卧室了好多办法,还是没办法解决,我打别的东西都正常,就是这个软件的东西打印得不正常,请教

网友A:
打印的时候,有一些选项。比如,页面的缩放比例,匹配打印机设置,手工移动图纸的位置(上,下,左,右),等等。而且,如果设置的不恰当,有些内容打印不出来,程序也会有提示。先调一个小的比例,比如0.8,多试几次。

楼主:
哦,我在试试

网友B:
页面大小缩放到0.95打A4图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