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电感或是其它?

楼主(2004-09-15):
想问问各位,我们都知道电动机是感性负载.
但是,经变频器驱动的电动机是什么性质的负载呢?

网友A:
是不是继电器性质的呢?

网友B:
还是感性

网友C:
应该还是感性的吧!

网友D:
如果电机还是传统型有线圈,那一定是感性的,和驱动无关.

网友E:
变频器 可以 做无功电源的 !
不过
一般 还是 感性 负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机还是传统型有线圈,那一定是感性的,和驱动无关.
有非传统型,无线圈的电机吗?

楼主:
对于整个电网来说,它还是感性么?
那就是说,如果一个系统中都是用变频器来驱动电机的话,乃须用电容来进行补偿?

网友G:
这问题问得有意思!

网友H:
一般在单台或几台设备说来是这样的,但规模较大的驱动情况下可以得到较大的改善,因为可以采用集中整流,直流母线给逆变器供电的方式.这时候设备的工况多样,有些设备处于发电状态,所需的无功功率可在直流母线上的逆变器之间传递,组合得当功率因素会接近1,就这样的用户本身而言无须进行补偿.

网友I:
单就电机而言,肯定是感性的;对电网而言,电压与电流的相位是一致的,但会产生高次谐波反馈到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