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6):
各位大叔,大婶!!!本人想使用旋转编码器,但就是看不明白!请各位能否技术扶贫,讲解一下关于旋转编码器的使用,我用的是OMRON的CPM1A,如何使用旋转编码器啊!包括它的指令!!!!!!谢谢!!!祝各位好人用好报!!!!

网友A:
确认PLC的输入点能否接受编码器采集的速率

网友B:
要采用高速计数器的呀

网友C:
也可以用网络的,比如profibus,利用程序就可以搞定拉

网友D:
高速计数

网友E:
A B Z 三个通道, 如何应用?
Z 通道的意义如何

网友F:
A与B都可输出编码器所指定的脉冲数但两者之间有角度差!,编码器转一周Z则输出一次!!!

网友G:
请教您能解释一下Z脉冲的用途和用法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教您能解释一下Z脉冲的用途和用法吗?
Z相一般用于复位,每转一周输出一个脉冲,通常不用。

网友I:
编码器有好多种的

网友J:
z的作用在于回零点一般设备轴回零点有一个限位开关不管是机械式还是光电式的都有几个丝的误差因此回零点时碰到限位时反转,再检测到Z信号此时将此处设为零点那么就消除掉开关的误差另一个用处用在分度台,在分度台上z信号就直接当零点用.当然也还有其它用处看你如何去用了.

网友K(2005-11-16):
现在我也不会用编码器,以前没有用的编码器,现在自己要编程,有点害怕啊,呵呵,不要见笑啊,确实是这样啊。我也知道编码器是把位置转换为脉冲信号,再用高速计数器读取脉冲信号,计算脉冲信号的个数来确定位置的。我现在就迷茫,好象就说三菱的吧,就几个能进行高速脉冲的输入点如X1到X6等,但是我有10几个编码器,我怎么办?我说的PLC为三菱的FX2N啊

网友K:
如果挂高速计数器什么1HC什么的,那编程怎么编?请高手赐教啊,因为公司就我几个在搞PLC,以为没有搞过这样的,所以没有接触,汗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