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6):
我想用循环语句实现三个数的求和,怎么也调不对,不知道错在哪里,请帮我看一下,谢谢
NETWORK1

LD  SM0.0
MOVW  +1,VW0
MOVW  +1,VW4
MOVW  +1,VW4
EU
MOVD   &VB0,VD50

NETWORK2

LD     I0.0
FOR  VW100,1,3
+I    *VD50,AC1
+D    +2,VD50
MOVW  AC1,VW200

NETWOERK3

NEXT

网友A:
还是有错的地方.
NETWORK1

LD  SM0.0
MOVW  +1,VW0
MOVW  +1,VW2
MOVW  +1,VW4
EU
MOVD   &VB0,VD50

NETWORK2

LD     I0.0
FOR  VW100,1,3
+I    *VD50,AC1
+D    +2,VD50
MOVW  AC1,VW200

NETWOERK3

NEXT

VW200存放累加和,其数值一直在变化?

你的程序执行的循环次数远不止3次,一直在增加.

网友B:
//VW200为计算后和
//在S7-200调试通过
NETWORK 1
LD     SM0.0
MOVW   +1, VW0
MOVW   +1, VW2
MOVW   +1, VW4

NETWORK 2//数据地址传至VD50,计数器清零,
LD     SM0.0
MOVD   &VB0, VD50
MOVW   +0, VW100
XORW   AC1, AC1

NETWORK 3//循环计算三个数的和
LD     I0.0
FOR    VW100, +1, +3
+I     *VD50, AC1
INCD   VD50
INCD   VD50

NETWORK 4
NEXT

NETWORK 5//和存放在VW200
LD     I0.0
MOVW   AC1, VW200

网友C:
3楼朋友,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要用FOR语句达到如下效果,怎么实现?
1#灯亮1S后2#灯亮2S后3#灯亮3S后4#灯亮4S后循环2#-4#,后5#灯亮5S,后从头开始再来。
其中(2#灯亮2S,3#灯亮3S,4#灯亮4S 循环5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