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相电动机能否改成发电机??

楼主(2004-09-16):
如题

网友A:
三相鼠笼的定子加电容可以实现,三相绕线的转子加直流励磁可以实现,单相的没听说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相鼠笼的定子加电容可以实现,三相绕线的转子加直流励磁可以实现,单相的没听说过.

网友C:
异步机要 改发电机 比较 麻烦, 可以该! 而且 基本上 不用 动 什么结构,
异步机 运行的 四象限 特性
可以去 电机学 书 上 查一下!
]不过 一般 发电机 还是用 同步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异步机要 改发电机 比较 麻烦, 可以该! 而且 基本上 不用 动 什么结构,
异步机 运行的 四象限 特性
可以去 电机学 书 上 查一下!
]不过 一般 发电机 还是用 同步机
同意!电动机改发电机效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