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6):
现场要求

程序调试完毕,进现场有那些注意事项
清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不慌不忙,保持自己节奏.请看下文(以下为转帖)
R SH:《抛砖引玉: 现场调试基本步骤》
  一些客户在现场调试了两周后,还会遇到某个I/O动作不对颈,以至于怀疑硬件或系统软件,最后结果却证明自己逻辑不对.
  针对这种情况,这里我向一些经验不足的现场工程师提一些建议.
  现场调试的工作步骤:
  1. 当接线完成后,检查接地和屏蔽是否符合安装指南或常识;
  2. 检查每个I/O通道,以证明接线正确与否.创建一个包含所有I/O变量的任务,用这个任务了测试所有的I/O,该任务不能有任何逻辑,仅仅是用来手工测试I/O.
  3. 测试网络线路,下载一个测试任务(没有逻辑),包含一两个变量,用ROUTING方式来监控一下变量.
  4. I/O测试一切完成后,测试紧急停机功能;
  5. 紧急停机工能完成后,进行单元测试(实际的工艺流程).
  6. 为每一个单元单独测试填写测试报告;
  7. 测试所有功能,启动,故障条件和停机(正常停机),填写测试报告;
  8. 检查测试报告和用户要求,未完成转6.
proface:

网友(2003-08-01):
  同意,虽然做这行时间较短,但也总结出向上面的“1、2、4、5”项经验,现场条是绝不可少,否则错了一点问题有的你受了。
B&R SH:

网友:
  1)接地和屏蔽的重要性:
  一次现场调试中,我没有对施工人员坚持这条,开始调试没遇到问题,后来所有设备投入运行时遇到严重的干扰(主要是变频器),只得重新处理这部分,也许是施工人员现场待久了,思想马虎,重新施工中引出了其他问题,真是后悔不已.
  2)I/O测试必须先做:
  测试I/O,或动力电机时,必须尽可能断开负载.如果你急于调试动作,可能某个点接错了,对应到其他设备上,如果这个设备的状态不当的话,你可能会损坏相关设备.
  3)紧急停机应最先完成:
  因为正常工艺调试时间很长,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用紧急停机合理地自动处理.否则可能手忙脚乱,麻烦大了.
  总之,开始的基础工作必须认真打牢,虽然可能推迟进入激动人心的全线运行时间,但是可以保证你的每一步工作是成功有效,安全放心.重复的工作总是心烦而且容易出错.

    仅供参考,责任自负.

网友B(2004-09-16):
受益非浅

楼主:
谢谢回帖,请大家继续----

楼主:
我自己遇到的现场问题:(我到现场的时候,PLC安装完毕,同PC机未连机,我的任务是调试PC机的组态工程)
开机发现通讯不上,竟检查是通讯线焊接错误,可是PLC(4个)都上电时,通讯不上,研究认为是干扰问题,(施工队将通讯线和I/O线串到同一个6厘米的金属管中了)后经交涉,用时5天,将通讯线挂到墙上(主要时远离动力线),后来通讯问题就没再次出现。有此经历,想找一个合理有效系统的调试规范流程之类的文件,请大家援手!!

网友C(2004-10-19):
引用 网友A:
不慌不忙,保持自己节奏.

好帖。不过这点很难做到。

网友D:
俺又上了一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