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6):
1,选型如何选?
2,控制有什么注意的?
3,表归零怎么控制?
谢谢各位指导!!!!!

楼主:
没人知道吗?高手们不肯指点?

网友A:
步进电机?我可以给你推荐啊

楼主:
请指教!上面说的3个问题

网友A:
扭距,体积,安装尺寸,混合式的还是反应式的,二相的还是三相的,很多的

网友A:
你是北京的,这样吧,我可以到你公司给你讲,给你提供样品,演示,选型。你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