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6):
大虾好!小弟这儿有一电机,Y355M1-6,采用变频启动,经过大修后,当频率上升至40赫兹时就达到了额定电流290安,上升至工频时电流为400安.不知是哪里故障.急!!!望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40赫兹时电压是多少?上升至工频时电压是多少?与维修前设置一样吗?

网友B:
这种情况最常见的原因可能是:
1.修理的原因,我们的很多修理部门不安修理规范修理,在拆旧绕组时图省事,采取烧的办法,破坏了硅钢片的物理特性.使铁芯的导磁率大大的下降,空载电流增加很多,这种可能性最大,可从修理前设备档案记载的空载电流来对比检查.
2.修理后组装原因.组装时没有规范的使用拆装工具,过度使用大锤,使得轴承受损,更严重的是使电枢轴变形,导致同心度变差,增加了电机的偏心力矩,这可以通过仪器来检查.
3.偶然原因,机械检修后回装时出现错误,象部件装反,水平或垂直度不精,风机和泵类的叶轮变形等都会引起负荷增加,可通过震动幅度来检查.

网友C:
3楼的意见极是,不过可用简便的方法一试即可知是电机还是变频器的原因:
不用变频器,直接用三相正弦的额定电源试车,不过注意要降压启动。
考虑2楼所说,也可尝试降低变频器对电机的额定电压的设置,但有可能力矩不够。

网友D:
你所说的这种故障一般来说都出在电机上,想想你们大修都动了撒?

网友E:
同意5楼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所说的这种故障一般来说都出在电机上,想想你们大修都动了撒?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热心!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我只负责电机.现场情况我不太了解.我只是听我们业务员说的情况.不过仍然谢谢!

网友G:
这个问题我已经搞明白了,这个声音是电机预激磁的声音,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提高电机启动时的响应速度,因为有的设备需要电机频繁启动,如果没有预激磁电机的启动速度要慢一些,而且容易造成启动瞬间电流过大,我们的设备预激磁时间是30秒,过了30秒预激磁自动消失
欢迎浏览变频器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H:
电机修理的问题,我有碰到这种情况,电机大修测试没有问题(没带负载),上设备不行

楼主:
10楼的兄弟好!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能不能说明白点儿,谢谢!

楼主:
11楼的兄弟你好!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最后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I:
电机大修的原因是什么?也许是机械传动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