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6):
我们单位有个电源柜,使用万能式断路器控制,断路器断开了,经检查是接线端子的两相电源保险烧坏,对万能式断路器我不太熟悉,检查一下保险后面的线路阻值是340欧(将所有大设备断开以后测量),我想可能是断路器的线圈阻值,更换保险按动按钮正常,可是打开房间的空调以后,保险有一次烧坏,请教高手能否说明断路器坏了,我想较大额定电流的断路器,不会因空调的启动而烧坏保险吧!,谢谢

网友A:
保险后面的线路阻值是340欧.是正常的。应该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B:
用一下 摇表 吧

楼主:
我想这么大的断路器,即使电气烧坏了不至于断路器烧保险吧,

网友C:
如果一台空调都可以让一台电阻为340欧的熔断丝断了.
那麽也可以认为电路中还有你不知道的大功率电器,
不排除线路中有短路现象.

网友D:
用指针式钳表测一下电流,确认是否是负载的问题,其实如烧的是断路器的控制保险,多半是断路器的线圈出毛病了

网友E:
电流太大了:)

楼主:
我怀疑是断路器的问题,因为负载都断开了,主要是因为万能式断路器太大,不能象小型断路器一样更换一下试试,还有个问题,真空式、智能式、、热-电磁式、半导体式、还有其他式万能断路器之间什么区别?因为是老型号不知道现在的断路器更换以后是不是需要改动控制线路,我没有更换过,没有接触过,谢谢

网友F:
空调跟断路器线圈有什么关系?空调是接在断路器主触头后的,是电源系统主回路,断路器线圈是控制回路的,这两者跑到一块了,不对吧?

楼主:
我说的不是空调和断路器有什么关系,主要是说断路器后面现在除了空调以外没有任何负载了,是否说明断路器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