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4-09-16):
我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扩展了三个A/D模块。请教:模拟量的A/D转换以及PLC读写数据怎样编程实现?
hxl626@mail.china.com

网友A:
FROM指令.看手册的FROM指令.

网友B:
查询一下配套的使用说明,上面有现成的程序,按上面的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C:
模块所带的说明书上有例子

楼主:
我试过了,没反应啊!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仔仔细细看手册,确定模块地址,通道地址等.把模块型号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