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6):
我们都知道三菱编程线是RS422的,西门子是RS485的。

RS422信号有:      A+   ,    B-     ,  A+   ,   B-    ====
                                                                ==== 呵呵.是这个意思吧!
RS485信号有:      A+ ,     B-                         ====

这么说我们可以把RS422的两个A+并在一起,在把两个B-并在一起.

这样不就是RS485了吗?

有没有朋友试过,不知行不行?

如果有朋友想试试,请想清楚哦! 可别弄坏你的信号线哦!

网友A:
这种方法可能不行

网友B:
不行吧!!
两个A+B-不是同一信号呀!
485是半双工,422是全双工。
记忆中如此。不知有误否

网友B:
我又想了想,肯定不行呀!!编程线是厂家定好的呀,也就是说上传下载工程的时候肯定要用到那些信号( 这是厂家已规定好的嘛)。如果要把三菱的编程线改成485的只需连A+B-就可以了。如果厂家允许编程线自己焊的话。三菱的不知道,西门子的我自己焊过485通讯线。
楼主说的并在一起是不需要的,只要选择一个A+B-就可以了。

楼主:
4楼下的朋友,你说得行吗?我正想用我的三菱SC-9来作。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告诉你!

楼主:
我试过,可是没有成功。唉!

等我找到232和485的IC我在试试看。

网友C:
这个可能不行,西门子的是MPI协议,不是485协议

网友B:
西门子的自由口协议可以走485,但是它的编程电缆是专用的吧。是不能自己焊的吧。
我说的都是指通讯电缆,不是编程电缆,编程电缆好像一般每家都有自己的规定,不过如果厂家公布了配线图,那就可以自己做了。

网友D(2007-08-01):
因不能转换,如果选用PROFIBUS 协议可能能用但是我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