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6.0+水晶报表+注册表----内力深厚请进!

楼主(2004-09-16):
本人完成一VB编写的VB程序,其中包含产品的工艺设定、记录、查询、控制等。用ACCESS作数据库。完成之后,程序编译无误。可是在生成.EXE文件时出现如下错误提示。最初以为是CRYSTL32.OCX没有在WIN2K系统中注册。于是就下载“水晶报表”安装。可是问题仍无法排除。(用的是VB6.0简体中文企业版----盗版   系统是WIN2K)

请各路豪杰指点。 谢

网友A:
图片不清

楼主:
点击放大,可看得很清楚!

网友A:
你点击放大看看,一样不清,我猜想你应是用了别人的部份代码,而你又没有添加相关部件,你点击确定,VB会反回错误的代码所在位置

楼主:
我说过,程序本身编译无错误。所以根本不会返回。

先在新的页面中打开此图片,再把鼠标停留在图片上,在图片的右下角会出现放大提示----清晰到可以看代码!

网友B:
“该部件的许可证信息没有找到。在设计环境中,没有合适的许可证使用该功能。”

网友B:
去win98下看看。若是通的过的话就做安装盘,再到win2k下来安装一下,就能发现的。

楼主:
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网友C:
你这种问题我也经常碰到,主要原因应该是OCX没有在系统中注册或注册文件丢失,一般完整的OCX必须还附带一个OCA文件,再将这两个文件拷如“C:\WINNT\system32”,然后从VB调用应该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就可能OCX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