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7):
我公司现有几台EUROTHERM 590系列直流调速器,具体型号为590C-110A,现因生产任务的扩大,需对其进行提速,目前电机的速度已基本达到其额定转速,再往高就无法调节,但电流与额定电流相比还有很大余量,温度也不高,我们想将速度提到额定转速以上,我们查阅资料想将调速器里“Max speed limit”这个参数调大试试看,但翻阅整个资料都未找到这个参数,布置如何调整,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降低速度反馈值即可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采用弱磁控制并且调整测速反馈电阻值以达到调速目的

网友D(2005-10-03):
采用弱磁控制

网友E:
同意楼上.

网友F(2008-09-21):
降低速度反馈是无法达到提速的目的!原因是电枢电压已经达到最大值!如果你减低速度反馈不但不会提速而且可能会报速度反馈故障!使用弱磁来降低励磁强度来提速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G(2010-05-03):
降低励磁强度来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