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7):
使用西门子S7-200控制、数传电台传输,遇到如下问题:用电缆实验S7-200可正常通讯,单独测试数传电台功能也正常,但将S7-200与数传电台接上后传输就不正常,采用了两种协议实验,用自由口协议可以传起来,但时间较长(十多个字节,约需3秒);用PTI协议就不能正常传输,请问各位大侠有无遇到此类问题,有没有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用MODBUS试试

楼主:
谢谢!可以试一下MODBUS.
不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网友A:
我以前用无线数传的时候,也和你一样,电缆和数传电台都测试过都是好的,通讯时出错,后来我用示波器量数传后的信号,发现正常信号波形中间有很多停顿,后来降低了通讯的波特率就好了,你也试试。不过我不是用SIEMENS的,我用昆腾的PLC,标准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