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7):
本人是一水电施工企业的一位电工,现在很多电器系统都用上自动化系统或者
半自动化辅助系统,给电器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大大的提高,安全性能也有很好的改
善,由于我们以前搞的都是继电器控制系统,所以我对PLC控制有点陌生,以致于
处理系统问题比较被动。
各位朋友我从那方面入手,要学些什么样的书,有那些软件可买?
求朋友指点迷津。

网友A:
继电器控制转到PLC控制很简单,找个PLC软件,看看HELP就可以

网友B:
我第一次接触的PLC是OMRON的,后来接触了一些别的,都差不多,不过有些功能比较强大的如AB的就会复杂得多,我建议学习简单点的,OMRON,西门子,松下。。。都可以吧。个人意见,仅供参考^_^

网友C(2006-06-21):
我是新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