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7):
现有德国串口绝对式编码器,假设分辨率25位,16*16**16*4096,其接口为RS422或者RS485接口,接线为clock-,clock+,data-,data+,comgplement,+24v,Gnd,请教其与PLC的连接方式,是否有专门的连接RS422或RS485的接口模块,由于输出格式为格雷码,需转换为二进制码,不知道内存中是什么样存放的,另外还有什么零点问题,不知道什么确定的,是否格雷码不需要调整零点,请教各位前辈高手,给予赐教,辞不达意之处,还请见谅!

网友A:
只用过八位的出信号线八条,如果你的是高分辨率485通讯,估计应有个协议,绝对值编码器是不用调整零点的。其与PLC的连接方式,要有一个RS485的接口模块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除我的疑惑!

网友B(2004-11-22):
请各位朋友告知可否用变频器的计数端子,实现电机正反转,计数脉冲个数方便调节?最好详细一点.谢谢!

楼主:
变频器没认真研究过哈`~

网友C:
我公司的旋编是直接接在高速计数模块的。

我们的控制系统是AB 的 Control Logix 5000
高速计数模块也是AB的

网友D:
在下面这个贴子里,关于绝对值编码器有很多的讨论(1百多贴,近5千人次),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33951

楼主:
不错真是经典啊~~

网友E(2006-08-24):
看了半年,做生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