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v52 安装问题

楼主(2004-09-18):
我下载的step7v52在安装时,提示找不到SSF文件,是什么缘故,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要在中文目录下或多层目录下安装.最好制成光盘或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

楼主:
我将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后没这个提示,但是当安装进行到installing shared components...时长时间没有反应,还是不能安装成功。请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