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8):
我激活了布线器,发现有时可以,有时只能自动与上面的线自动连接或自动与下面的线连接,不能自动连接上下线,已经去掉了“只对最近的方向”选项还不行。

网友A:
新建一个设计方案试一下,如果正常了,就是设置的问题。影响的因素有好几个。

网友B:
经过多次试验,发现除了布线器设置外,与自己使用的模板有关,如果模板做的有问题,布线器会功能失灵。

网友C(2005-11-06):
呵呵,这个问题我也出现几次。原想发个帖子求助一下,不过最后还是自己解决了。

想不到早就有人发这个贴了。顶一下!

网友D:
新建的方案和里面的模板都不行,而布线器也已激活啊?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