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8):
我们工厂的每台变压器都有补偿柜,功率因素达0.9以上,其终端设备比如电机的功率因素是否也能达到0.9以上?

网友A:
一般工厂在变压器低压侧集中补偿,这种情况只补偿变压器以上的部分,所以变压器所带电气设备功率因数并不得到提高

楼主:
也就是说变压器以下所带的设备并没有得到补偿,如果要补偿只能就地补偿,谢谢!

网友B:
我们以前做过,在车间的大电机的控制柜中加装补偿电容,效果很明显哦!

网友C:
只补偿变压器以上的?真的吗?

网友C:
那车间的无功如何进行补偿?电房里的电容柜中的自动补偿功能起什么作用?

网友D:
变压器的功率因数大部分都能达到0.9以上,只是电机的功率因数很低大约有0.6-0.7,电机需要补偿

网友E:
那么对设备进行“电容无功补偿”能否达到节电的效果呢?

网友F:
集中补偿只是补偿了变压器及供电至变压器段也就是说从测量的互感器之前部份的铜损,铁损等而已。

网友G:
注塑机上最应补偿的是不是电动机

网友A(2005-10-01):
9楼的兄弟说法不很严谨,
变压器损耗分铜损和铁损,铜损为负载损耗,其大小随负载增加而增加,以热的形式消耗掉,是有功性质;
铁损为空载损耗,主要取决于建立主磁场的空载电流的大小,其大小基本不随负载变化,而空载电流只用于电能与磁场能量之间的交换,属感性无功性质.
电力系统中的补偿电容是为补偿点之前的线路电流中的感性无功部分提供无功能量,所以说补偿铜损是不正确的

网友H:
11楼的讲的有一定道理.电容补偿柜是在变压器二次侧,怎么是补偿变压器以上的?

网友I:
可提高输电线路的输送能力.可减少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