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8):
unis   882p是什么元件?可用什么代替?在线守侯!!!!!!谢谢。

网友A:
是什么封装的?

楼主:
三脚,塑封,我在网上找到一条类似信息显示882p/q,为三端稳压块,再也无其他资料了.

网友B:
应用什么地方?

楼主:
应急灯控制电路

网友A:
这个元件我也没有见给。不过如果是应急灯上面的,根据它的电路应该可以确定它是什么。

楼主:
已解决,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