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8):
谁有三菱FX系列PLC与上位机的通讯协议,英文的也可以。帮帮忙啦,谢谢。

网友A:
会用GOOGLE吗?

网友B(2008-11-02):
帮帮我,各位工控大哥,你们接触过包装机械上面的张力的闭环控制吗?我用三菱FX1N-40MT,一个4A/D,一个4D/A,还有张力传感器跟一个4-20MA输出的变送器,但是难题是PID参数要怎么去决定它,很高深的数学理论运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