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8):
三菱FX1N和电脑通讯时,一上电就显示错误(此通讯电缆以前用过),请高手指点,多谢了

网友A:
在三菱自动化论坛好像看到过你!

网友B:
你有没有设置COM端口。如与上次使用的口不一样就会出现这种提示。

网友C:
"一上电就显示错误"?,是不是PLC ERR灯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