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楼主(2004-09-18):
请问,在欧姆龙程序运行前是否需要将PLC的I/O地址读过来,读I/O地址的哪个工具在软件中哪个位置?

网友A:
不用人为干预。
PLC自己会处理I/O的读写。

网友B:
只要你的程序编好了,没有错误的话PLC上电后会自动运行!

网友C:
如果IO表(IO TABLE)有建立,您輸入INPUT接點位置時,位置前面會自動加 I 代表輸入點,輸出OUTPUT接點位置時,位置前面會自動加 Q 代表輸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