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8):
我在一本电机学教材中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把三相绕线式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定子三相绕组短接,给转子绕组通以三相对称交流电源,电机转子是否能转动起来?为什么?
我个人认为:转子三相绕组通以三相交流电源,产生旋转磁场,定子绕组切割该磁场而感应电动势,因定子三相绕组已短接,故而会在其中形成感应电流,此电流与旋转磁场共同作用产生电磁转矩作用在定子绕组上,但因定子是固定的,所以转动不起来,这种情况相当于电机堵转,转差率最大,(S=1),定转子电流都很大,时间稍长,会烧坏电机。。。。这种分析不知道是不是准确,敬请指正,在此谢过先!!!

网友A:
是可以正常运转的,你换个思路,虽然定子是固定的,转动不起来,但转子可以转动呀!!我接触过一种风机(型号记不清了),就是转子下线而定子是铁心的.

网友B:
家用吊扇可能和你说得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正常运转的,你换个思路,虽然定子是固定的,转动不起来,但转子可以转动呀!!我接触过一种风机(型号记不清了),就是转子下线而定子是铁心的.

楼主:
二楼的兄弟,能否再具体一点讲讲?

网友D:
不可以,因为定子线圈不能承受额定功率时感应电流,也许空载时还可以运行。

楼主:
我自己来顶一下,希望大家再多多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E:
转子通三相交流电也可使定子旋转,但这个电压通常要比通到定子的电压低得多。

楼主:
楼上说得这种情况,是指定子不固定,那么问题是定子是固定住的,应该转不起来,这时S=1,感应电流很大,可能烧坏电机,希望哪位大虾有条件能做个实验,证实一下,我实在找不到绕线式电机!!!实验的结果是最可靠的,光说理论有时容易钻牛角尖

网友F(2005-08-31):
今天我就是遇到楼主所说的情况,出现的结果是:电机也能转动,很快转子电缆发烫,几分钟后转子冒烟烧坏,原该绕线式异步电动机是使用转子串电阻调速的.

网友G:
绕线式的异步电机本来就不让这样使用,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

网友H:
问个问题

楼主(2005-10-01):
多谢10楼的兄弟提供的信息,我还想知道电机在此情况下转动是不是很慢?

网友I:
绕线式异步电动机与其他的异步电动机有和不同啊?

楼主:
与最常用的笼型异步电动机最大的不同在于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转子与定子一样是绕制的,并可通过滑环电刷与外部电路相接,比如串电阻调速,起动,而笼型电动机的转子是用金属导条浇铸而成,两个端部用端环直接短路

网友J(2007-04-08):
绕线式异步电机与鼠笼式电机的区别在于,转子的接线方式不同,能够进行小电流的启动控制,
当定子绕组三相短接,在转子加三相电流时,可以使转子旋转,但由于转子绕组没有串接各电阻,造成超电流而损坏电机线圈和监督表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