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8):
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站在大地上触到一根相线不发生触电的吗?
即与大地不绝缘,这样会发生触电吗?
难道碰到二根相线才会触电吗?

网友A:
应该不会(人接触一根相线)

楼主:
什么叫应该呀!
不接地系统与大地不算回路吗?

网友B:
肯定会触电的!!!!你用电笔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会触电的,请千万不要试,因为相线与大地是由电位的。

网友C:
会触电的,请千万不要试,因为相线与大地有电位的,10kv供电系统中性点都不接地,它同样非常危险。

网友D:
要看线路的分布电容了!一般短距离线路危险不大。不过还是不要试的好,要是有线路漏电就挂了!

网友E:
支持第7楼的说法,这个电压应该与线路分布电容有关。

网友F:
同样支持七楼的说法,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相线的对地电压与线路的长度和分布电容有关系,如果线路较短,应该不会触电的

楼主:
相线的对地电压与线路的长度和分布电容有关系,如果线路较短,应该不会触电的
请问分布电容大概是些什么呀?
怎么来的

网友G:
对,有电容效应

网友H:
低压线路的分布电容一般不会引起触电,泄漏电流很小,若致触电的结果,带屏蔽的电缆容易引起引起漏电保护动作。愚人认为更重要得是电压得高低有关!

网友I:
我想不光线路有分布电容。电源部分分布电容(绕组对铁芯)也不可小视。正常状态IT系统是要比直接接地安全。但不要太相信它。不接地系统照样把人电死。你不相信吗?

网友J:
触电与流过身体的电流有关,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 相线对地电压不相等并不是没有.
是否触电,要看你的电阻以及你所接触相线的对地电压.

网友K:
支持7楼的说法,要看分布电容电流的大小啦。

网友L:
这要看是哪种电压等级。如1:1的隔离变压器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确保安全的。

网友M:
从理论上讲,有分布电容和漏电电流在,要触电的,实践证明人有可能会触及到380V的电压。

网友N:
引用 网友D:
要看线路的分布电容了!一般短距离线路危险不大。不过还是不要试的好,要是有线路漏电就挂了!
    取决于另外两相线路的分布电容,一般不会触电,万一哪个地方又出现二相短路,那肯定挂了
看来楼主不是搞电的,去试?!

网友O(2005-11-09):
当然会触电!
因为当你接触到单相时候,由于人体电阻很小,就会在你身体中通过电流,所以就会触电!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这只是一种解释,楼上的都正确!

网友P:
要是该系统的有一相线出现的接地故障你就可能成为了一个导体了.伙计!!!!!!!!!!

网友Q(2006-02-24):
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站

网友R:
理想状态下是没有的(电阻无穷大)

网友S:
引用 网友D:
要看线路的分布电容了!一般短距离线路危险不大。不过还是不要试的好,要是有线路漏电就挂了!
讲的对!在线路短、绝缘好的线路中,电容小,经人体感应回路的电流很少。人是安全的。安全隔离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就是采用这一点。

网友T:
我想问问,难道不接地系统相当于一个三相隔离变压器?

网友U:
这个问题还是讲得较含糊,哪位高手能指出多大容量的供电系统.多长线路内单相接地是安全的,
人体又该有多大接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