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9):
诸位高手,我想情问一下:

我用OMRON 的PIL CPM2A_30CD 编好程序向PLC传的时候,出现了“扩展函数”无法下传
的情况,系统让我检查PLC的DIP开关或PLC设置,(可CPM2A本身并没有DIP开关,我也没有扩展部分)。

偶想请问一下,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编译软件CX-2.0)

网友A:
把扩展指令表设置好

把dm6602设成0100

断电再上电,并且你下传程序的时候把扩展函数搭钩一起传。

你是否使用了如下命令:

楼主:
我用了TIML指令,因为它默认是(--),但程序中必须指定一个数,所以我选了88

这与选数有关系吗?
我就是打了钩之后,他告诉我无法下传的

楼主:
谢谢machelec 大侠

果然好了,尤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