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9):
诸位高手,我想情问一下

我用Digital 的触摸屏GP570L 时,运用“开关按键”中的互锁功能时遇到了问题,是这样的:

A按键的地址是000000 ;  B按钮的地址是000001; 我希望这两个键在一个按下去的时候,另一个不能用。

则在A的属性中的interlock填了000001的地址,条件为switch off,
则在B的属性中的interlock填了000000的地址,条件也为switch off

结果程序传下去后,这两个键怎么按都没响应了。

如果我把B按键的互锁功能关掉,只保留A的,则B按钮可用,A按钮依然没反应

(换过地址,换过按键模式 瞬时,位转换,均不行)
(编译环境 Pro-v5.0)

想请问一下高人,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经我测试按照你的方法是可以实现互锁功能的
我用的是LS地址
位转换
GP37W2
Pro-V7.0 pg03

用最新的ProPB试试~

网友B:
pro-5.0的我没用过,但是6。0的是可以的,我想互琐功能应该和版本的新旧没有关系,你再看看设置有没有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7.0 版,就是最简单的000000和000001 两个地址的互锁,却不行

还有一点,我用一个"灯"用它来监控000000,既000000被开关打开---置为"高"的时候灯亮.
(结果在我不使用互锁功能时,既000000的开关可正常使用时,灯却没有反应)

我换过地址还是不行.我实在找不出问题在哪里了,
请高人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7.0 版,就是最简单的000000和000001 两个地址的互锁,却不行

还有一点,我用一个"灯"用它来监控000000,既000000被开关打开---置为"高"的时候灯亮.
(结果在我不使用互锁功能时,既000000的开关可正常使用时,灯却没有反应)

我换过地址还是不行.我实在找不出问题在哪里了,
请高人不吝赐教,谢谢
您好,您的問題點我想應該是您使用到GP的系統區了,000000以及000001都是在LS0000的這個WORD中,LS0000是屬於GP的特殊系統區,不管你改變什麼數值給他,他一定又會回復到現在畫面的值在這個位置上,建議你,將此按鍵位置設定在LS0019以後,也就是從LS0020開始以後位置來做測試,應該馬上就能解決你的問題了 ^_^

网友D:
我也想学GP570L,我没有软件,请问哪里有下载?pro-5.0或7.0!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