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地址?

楼主(2004-09-19):
CQM模拟量地址怎么确定,不带单元号,在同一个机架上.

网友A:
哪位高手帮帮忙。
我没用过这个模块,手头也没资料。

网友B:
CQM模拟量地址,是?型號模組.

楼主:
CQM1H的型号.

网友C:
这是模块式的PLC,按所在位置,排IR通道
如:前一个是输入模块IR0100,本块为模拟量输入,共为2通道,那其IO地址应该为:IR011~IR012
我说的对吗

网友B:
CQM1-AD041是輸入可設成4點或2點,4點佔4CH而2點佔2CH由前面輸入模組CH加上去,假設前面輸入模組排到005CH,AD041就重006CH開始,CQM1-DA021相同.IPS01/02請放在靠CPU側.

楼主:
那就是说模拟量模块也按输入输出模块的地址来确定,另外那脉冲模块,记数模块等特殊模块是否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