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PLC中的小问题 大家请快来看一下

楼主(2004-09-19):
大家好 我是初学PLC
今天在教程上看到一个例题
但是我觉得有问题 我已经把图片上传了
大家看了发表一点意见。

网友A:
确实有问题

网友B:
的确有问题

网友C:
完全错了

网友D:
上面有问题,下面好像是对的!

网友E:
蛮大的问题。

网友F:
经典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看我的帖子~~
这样的问题在教程里很多。还好这个简单的 初学PLC的我 还能看出来
就怕一些我看不出来的错误会误导我。
顺便说一下 我是自学,所以我以后有疑问会发到论坛上来。请大家多帮帮我啊 。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5楼的大姐 能说明得清楚一点吗?
谢谢了

网友G:
ld 0002 and 0003
orld
ld 0005 and 0006
orld

网友H:
引用 网友G:
ld 0002 and 0003
orld
ld 0005 and 0006
orld

这是一本职业中学的教材中的桥式电路的处理方法!虽然看到有问题,可就是不明就里,请高手指点哦!

网友I:
lLD 0002
AND 0004
OR 0005
AND 0006
LD 0005
AND 0004
OR 0002
AND 0003
ORLD
OUT 0500

网友J:
这是化简的题,程序是:
LD      0004
AND   0006
OR     0003
AND   0002
LD      0004
AND   0003
OR     0006
AND   0005
OR  LD
OUT 0500

楼主:
一样受教~~~

楼主:
LD        0002
AND     0004
OR       0005
AND     0006
LD       0005
AND     0004
OR       0002
AND     0003
ORB
OUT    0500
大家说这样改可以不?

网友K:
下面错了!

网友L:
找个教材看一下就是了,有解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下面错了!
怎么个错法 ?
能说详细一点吗?谢谢
我是这样改电路的(见图)

网友M:
错的再明显不过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下面错了!
怎么个错法 ?
能说详细一点吗?谢谢
我是这样改电路的(见图)
错在哪里?是否是程序 的执行中扫描方式是按从左至右,从上到下的过程呢?

网友N:
LD 0.02
OUT TR0
AND 0.03
LD TR0
AND 0.04
OR 0.05
AND 0.06
ORLD
OUT 5.00

网友O:
引用 网友J:
这是化简的题,程序是:
LD      0004
AND   0006
OR     0003
AND   0002
LD      0004
AND   0003
OR     0006
AND   0005
OR  LD
OUT 0500

同意,楼主的梯形图好象是KEYENCE的

楼主:
谁能介绍给我比较好的教程?
我下的教程有很多错误的地方

网友P:
第一个图是继电器图,第二个是梯形图,第一个没有问题,第二个有问题

网友Q:
希望继续努力,大学机电一体化,PLc部分,以三棱pLC为例,你的问题讲得很细,可以看看!

网友R:
0005 0006 tong 0500 ok!
下图有问题

网友S:
以我个人的看法:讨论这样的问题实在没意义,如果你跟着具体的设计条件一步步走这些问题你是不会碰到的。

网友T:
上面的老大,确有问题就说清楚吗!!!

网友U(2004-10-19):
有三种通路,而只变换了两种,错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下面错了!
怎么个错法 ?
能说详细一点吗?谢谢
我是这样改电路的(见图)
这样改是正确的。

网友W:
两条平行的线路之间是不可能用软元件连接的

网友X:
是哪一本书、资料呀!!别取局部的图。书上应该还有一些说明的啦!!!

网友Y(2004-12-21):
是的。那是错的啊。犯了用梯形图编程的最基本错误

网友Z:
LD      X0002
AND   X0004
OR     X0005
AND    X0006
LD       X0005
AND     X0004
OR       X0002
AND     X0003
ORB
OUT    Y0500

网友Z:
LD    X002
AND   X004
OR     X005
AND    X006
LD     X005
AND    X004
OR     X002
AND    X003
ORB
OUT     Y050

网友AA:
用cpt试试

网友AA:
完全错了!是不是这样..
          ld 2
          and 4
           or 5
          and 6
            out 500
              ld 5
           and 4
         or   2
            and 3
       out 500

楼主:
都是好久以前的问题了:)
现在不值得一提了 !!
不过 还是比较感谢大家!!
谁有模拟量(OMRON)的实例
就发出来给我参考一下.
还有关于PID的

网友AB(2006-06-24):
没有问题
那个图应该是说明书上的例子,上边的那个图肯定是错的,下边的那幅图是对的,它原来的意思应该是说,不要走上边的那图的误区,下图以正确的解释来画的.

网友AC:
好象回答的有点模糊
感觉吧9楼大哥说的队
单编的程序有点模糊

网友AD:
我也在学PLC。
大家多相互学习哟

网友AE:
xiamaina下面那个应该没有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