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9):
请问西门子plcS7-200(cup224)的数字量输出额定电压是24 VDC,电压范围20.4至 28.8 VDC 指的是接在输出触电的电压应在20.4至 28.8 VDC 内还是只要小于28.8 VDC 的电压都可以?

网友A:
西门子224 是继电器输出,触点电压是输出继电器触点的额定电压,可以 比额定小,如果是 晶体管输出,就不能 太小。一般在PLC输出都是带中间继电器,足够了!

网友B:
如果是继电器的可以是交流或直流但要比额定值小,只要能够带动你的负载就可以,如果是晶体管的不但要小于额定值,还要有足够的电压要大于晶体管的阀值才可以。

楼主:
我说的是晶体管输出的.那么是不是不能小于20.4V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继电器的可以是交流或直流但要比额定值小,只要能够带动你的负载就可以,如果是晶体管的不但要小于额定值,还要有足够的电压要大于晶体管的阀值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