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9):
请问各位大虾:
西门子plcS7-200数字量输出,
1)浪涌电流(最大):8A,100ms;
2)每点额定电流(最大):0.75A.
都指的是什么?

网友A:
顾名思义!

楼主:
我不明白的是额定电流只有0.75A而,浪涌电流(最大):8A怎么差别这么大?这两个指标都是指一个触点吗,还是浪涌电流指的是所有触点?

网友B:
浪涌电流指瞬间电流,迟续时间不能超过100MS

网友C:
额定电流是指负载的持续电流,浪涌电流是指可以瞬间能承受的电流;
驱动的负载需要按额定电流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