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9):
求助~~
我把两个软件都安装在D:\仿真软件    (见图)

然后启动D:\仿真软件\GPP\Gppw   中的  GPPw.exe (见图)并选择FX1S
接着启动D:\仿真软件\LLT\FXCPU   中的  FXSimRun.exe     (见图)

楼主:
启动FXSimRun.exe后出现了这样的对话框Can't connect with share memory. Code=51

网友A:
1.你這樣不對的!
2.啟動GPP之後,編輯相關程序後,啟動仿真並依程序寫入虛擬PLC中去模擬.

楼主:
还是不行啊 ~~~~
哪位大虾能帮我搞个视频教程  这样我看了就明白怎么使用那个编辑软件和仿真器了

网友B:
那个fxsimrun.exe不用你去执行的,它是让GPPW需要的时候调用的。
编好程序后,请选工具菜单下的梯形图逻辑测试选项!
不会可以看在线帮助

网友C:
呵呵,你想的的太复杂了,安装仿真程序后他就属于GPPW 的子菜单,直接执行就可以了,不需要运行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