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19):
输出点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好象是0.5A,耐压是24V

网友B:
AC250V以下,纯电阻2A每点。

楼主:
我刚刚把它给拆进去了
里边写的:in 5v  out  0.7A  30DC
刚才忘了把它拍下来就装起来,后悔。

网友A:
可控硅(SCR):85-242V,0.3A/点,手册上这么说.
        您看看硬件手册.

网友C:
那要看是什么输出?(晶体管、继电器、可控硅)

网友D:
大家看清楚了!
MT型的为晶体管输出,只能接直流负载!
具体的电阻负载为:Y0、Y1   0.3A/点;其它0.5A/点,0.8A/4点;
感性负载:Y0、Y1   7.2W/DC24V;其它:12W/DC24V;
灯负载:Y0、Y1   0.9W/DC24V;其它:1.5W/DC24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C250V以下,纯电阻2A每点。
这是继电器输出的型号(MR)对应的负载;

晶体管输出的接上这个负载有1000台也给烧光了!

网友E:
多谢,我又多学了一招

网友F:
mt为晶体管输出型
接外部电源5-30VDC
不大于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