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04-09-20):
各位大虾~我以前没有用过OMRON的PLC,请问一下CPM1A的PLC与电脑通讯~需要什么电缆~是否还需要什么失陪器啊??还有就是谁有CQM1-PR001-E编程器的说明书啊~最好为中文的啦~~谢谢拉~

网友A:
我一般用CQM1-CIF01,02
适配器型号忘了。
去这里看看,有说明书下载 :
www.omronservice.com

网友B:
omronservice.com有很多值钱的东西哦!

楼主:
CQM1-CIF01,02是什么啊?电缆吗?3楼的说的电缆自己做的吗?

网友C:
CQM1-CIF01,02是通讯模块

网友D:
不管直接與PLC RS232連接或CPM1-CIF02都必須要這條線,OMRON幾乎通用.

楼主:
也可以拿它与PC相连吗?能不能自己做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omronservice.com有很多值钱的东西哦!
这个网站是一个专门为OMRON产品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的网站,今后如大家在OMRON产品上有什么技术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给他们,他们会热心替您解答并提供一些可行的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