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0):
因为图纸要送出去加工,特请教各位大侠,空气断路器的标准画法是什么(在电气图中),我用CAD画的,谢谢!

网友A:
自己查呀!不会的话你就画个开关顺便在旁边标一下拉!不过有点丢脸!设计的地方不要写自己的名字!哈哈!

网友B:
在常开触点的头上画个叉,或者你打电话0577-86668887,我能提供的都提供

楼主:
严重地表示谢谢,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常开触点的头上画个叉,或者你打电话0577-86668887,我能提供的都提供
好象高压隔离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