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球阀控制问题

楼主(2004-09-20):
我想控制220V回路的通断,用来控制球阀的开启与关闭,如果用交流接触器的话,个子有些大,而且觉得浪费,若用继电器的话,又怕时间久了吸合出问题,请问哪位大哥知道该用什么设备控制最好呢?有没有专用控制220V的接触器呀?最好给我个具体型号!谢谢

楼主:
大哥,恕我愚昧,我都不知道什么是SSR,您能详细点给我说说吗?拜托!最主要的是在北京能找到吗?

网友A:
你多大的电磁阀啊???????

楼主:
不是电磁阀,是个球阀,也存在正反转,220V,5A吧

网友B:
SSR 就是 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北京多的是!我到不明白拉!球阀怎么回有正反转呀!其实你的球阀是电动的不是气动的!用一般的中间继电器就可以拉!譬如泰华HH54P的!你又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考虑那!就是说球阀通电的时候继电器是不通电的!用常闭端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也有电动的球阀的.看控制方式,中间继电器应该可以的

楼主:
现在担心的问题是中间继电器没法实施外部互锁呀!不是PLC手册说对于存在正反的设备一定要外部互锁吗?是不是人家这个是针对高电压说的,我这220就不用管?我很糊涂了!

网友D:
可以用继电器来使用,如果担心他的电弧的话可以在触点两端并消弧电容即可

网友E:
正反转的设备互锁是一定要的,不但要外部互锁,还要在软件上互锁。
其实球阀是可以360度转的,转90度开,再转90度关,再转90度又开,再转90度关,没有必要正反转。在阀杆上装一个四边的凸轮就能检测到阀芯的状态。
我们在使用中发现,正反转开关的球阀很快就坏了,而改用旋转开关的方式后,阀就能很长时间都正常工作,特别是经常开关的球阀尤其如此。

网友F:
还没有看到可以360度转的球阀,有多了解了东西

楼主:
我对球阀也不是很了解,我们现在用的是回转型的Nucom---10NS的球阀,它的控制角度是0———90度(全开~全闭),这个应该不是10楼大哥说的那种吧?如果是正反转的,那我用继电器怎么能实现外部互锁呢?还得请各位帮忙了

网友G:
辅助触点

楼主:
呵呵,昨天一时没想明白,现在想通了,应该就是用一个的输出接另一个的常闭接点吧!

网友E:
继电器(接触器)外部互锁的方法是:把其中一个继电器(接触器)的线圈串接到第二个继电器(接触器)的常闭接点,把第二个继电器(接触器)的线圈串接到第一个继电器(接触器)的常闭接点。当其中的一个继电器(接触器)吸合时,另一个就不能吸合。

大多数的球阀和旋塞阀的阀杆上有一个限制阀芯只能90度转动的限位装置,只要把限位装置撤除了,阀芯就能360度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