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0):
手编器型号为:PRO15;
拍摄时把右边的按键的那块板拆下来!
仅供参考!
下面的就是外形图:

楼主:
内部线路与三菱的F1-20P手编器相比还是复杂一些!

网友A:
我还以为是线路图呢。原来是线路板照片。谢谢!

网友B:
謝謝樓主的提供, 但與所期望有差異

网友C:
呵呵~~暈死我了!

网友D:
谢谢楼主提供,我以为线路图.

楼主:
线路图画不出来啊!
有些芯片不知道是什么用途!

网友E:
不错,有图纸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线路图呢。原来是线路板照片。谢谢!

楼主:
三菱F1-20P的图片!

网友G:
不错,20pin编程端口的各PIN是如何定义的.方便转RS232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不错,20pin编程端口的各PIN是如何定义的.方便转RS232吗?

从未公开过,知道的人不多。
不好转换。

网友H:
能做吗?好象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