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的铭牌

楼主(2004-09-20):
这是一个空气开关上的数据:
GB14048.2     Ui=690      50~60Hz    Ics=85%Icu
Ue    V      230      400      In  A      Ir   A
Icu   KA       65        50       80         800
   我工作中会接触到空开,但这些数据看不懂。GB应是国标的意思吧。
 是不是电压230V时额定电流为65A,400V时为50A?

网友A:
呵呵,错了!
正确的意思是指在额定电压为230V的情况下,所驱动的最大负载为:65KVA
额定电压为400V的情况下,所驱动的最大负载为:50KV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错了!
正确的意思是指在额定电压为230V的情况下,所驱动的最大负载为:65KVA
额定电压为400V的情况下,所驱动的最大负载为:50KVA;

应该是230V时候最大遮断容量是65KA,400V的时候最大遮断容量是50K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错了!
 正确的意思是指在额定电压为230V的情况下,所驱动的最大负载为:65KVA
 额定电压为400V的情况下,所驱动的最大负载为:50KVA;

应该是230V时候最大遮断容量是65KA,400V的时候最大遮断容量是50KA
这才对噢!

网友D:
同意三楼的意见

楼主:
那正常工作时允许通过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即这是个多少安的空开?
In  A, Ir  A,Ics 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C:
80A,80A
In:80A,额定电流.
Ir:脱扣器整定电流值
Ics: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  (KA)

楼主:
多谢!多谢!还有一个Ui=650.是什么电压?

网友B:
最高工作电压

网友E:
我也问一下,一个32A的单节塑壳断路器它是不是在220V下电流超过32A就跳闸了了?

网友F:
不会马上条扎

网友G:
the  same   to 3th floor.

网友H(2010-09-24):
有些可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