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0):
我出于工作需要,要做一个关于产品原理的动画,请问一下最好,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什么软件可以做?
希望这方面的高手指点小生一下,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FLASH 了,小弟还没有用过,不过估计可以!
更形象一点用3D MAX  我做过一个动画,要花点时间的。
听说MAYA也可以做,也没试过。呵呵 SORRY了。

网友B:
哥们呀,触摸屏的内存才多大呀,绝对经不起其它软件折腾的。

网友C:
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要求,有一个软件     Hu.Xi.GIF.v2.7     是做gif动画的也可以修改gif图片.软件比较小而且操作简单

楼主:
触摸屏应该可以实现动画的吧,不过不知道怎么做,用什么做,请问你们知道吗?

楼主:
请问3楼的兄弟,这个软件哪有呀?

网友D:
我也想要这个软件……

网友E:
4楼兄弟所说的软件下载地址:
http://www.zzzz.8800.org/ahuinan/huxi.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