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楼主(2004-09-20):
请教各位前辈,你们觉得松下的PLC怎么样?我想了解了解.请各位指点指点,多谢!

网友A:
价格比较便宜,体积小,但编程线较贵,普及力没三菱的好

网友B:
不如:SIEMENS、MITSUBISHI、OMRON......!

网友C:
松下的编程电缆都可以自己做的。因为它的编程口是232接口。没有三菱的485须追加转换器那么麻烦。松下PLC除了FP2系列,其他的一般般。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前辈,你们觉得松下的PLC怎么样?我想了解了解.请各位指点指点,多谢!
多谢前辈, 我还是一位大学生,对PLC了解还不深,还往以后多指点。我们学的就是松下的PLC,所以就想多了解松下的。也望以后在这方面工作!

网友D:
我认为松下的还是不错,我用过FP0 FP1的。

网友E:
不错!编程简洁,好用,指令也蛮丰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松下的编程电缆都可以自己做的。因为它的编程口是232接口。没有三菱的485须追加转换器那么麻烦。松下PLC除了FP2系列,其他的一般般。

请问能否把编程口的引脚告诉我一下,FP1  FP3

网友G:
可以上这个网站看一下,HTTP://WWW.ELEVANIC.COM ,上面有很多松下PLC的资料.

网友H:
松下和组态软件的连接比较困难,很多软件都不支持它,基本都要通过OPC。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松下和组态软件的连接比较困难,很多软件都不支持它,基本都要通过OPC。
多谢各位前辈指教,我一定尽力学习,希望以后对松下有一个更多的了解!

网友I:
我觉得性能不错,就是普及率太狄

网友J:
我想学PLC,但不知道该学哪家的,西门子的还是三菱的?可现在我手上的资料是松下的。前辈们请告之,以免我走弯路!

网友K(2004-10-30):
没有固定答案,具体看你应用在什么场合。一般小型应用MITUBISHI用得比较多,其它的象OMRON,NAIS(松下),FUJI等都有;大型应用我看还是SIEMENS用得比较多。

网友J:
谢谢楼上的师傅

网友L:
AB的性能很好的

网友M:
我使用过欧姆龙CPM1/CPMA/CQM,三菱FX,松下FP,西门子200,都还可以。

网友N:
我觉得松下的不如三菱和西门子用的多
具体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又没用过

网友O(2006-03-01):
不错!编程简洁,好用,我们公司使用了很多FP0/F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