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0):
请教一下,如何在触摸屏上做一些可以动的画面,用什么软件可以实现,V-SFT可以吗?我知道它是可以做静止的画面的。
希望知道这方面的人能给我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我是一个新手,对这方面还不太了解,希望大家能介绍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谢谢

网友A:
这要看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了。大部分触摸屏不支持第三方软件制作的动态画面哟。

网友B:
可以的呀,多做几个画面,每个画面相差只一点点,在PLC里快速切换每个画面,就会得到你要的效果。

网友C:
支持4楼的说法
其实所有的动画设计也都是这个道理
实现动画的效果,就要看触摸屏的性能了

楼主:
那就是说一般的触摸屏是不能实现动画内容的了,不知道需要有什么性能的才可以呢?

网友D:
再过几年可能有公司做出来,这个技术对HMI厂家来说并不难。

楼主:
现在市场上的HMI一般多是用静止的画面,一般只显示其设备的状态和一些软按扭实现控制吗?

网友E(2004-10-21):
先在电脑上截好可以组成动画大若干幅图,然后设计一段小程序,让它一段时间(100MS)显示一幅图,这样看起来就象动画了,还可以一边显示,一边改变其XY轴,这样动画就会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