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0):
运方正端输入一个一定频率得方波信号
负端输入一个恒值电压后,测得负端得输入信号也变成了方波信号。
若把正端得输入信号去掉,负端则没有这种现象。
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得。
(我只是想实现两个信号得减运算)

网友A:
是不是运放不良。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

网友B:
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对的不妨把运放作为理想放大器来分析就会得出结论因为Ui+=ui-难道方波减一个恒定值不是一个方波吗?如果放大后不理想可以考虑电阻的搭配及运放本身因为本电路存在共模电压。

网友C:
mf分析正确!基本功不错,够扎实。

搂主所提的这个电路,不论是减法器(放大电路),还是比较器(开关电路),其输入端(正与负)可以看成是“虚短”。这是教科书上介绍的集成运放的输入特性。用这个特性分析搂主的问题,正好得到这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