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1):
不知道大伙对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SM331 6ES7 1KFOO 0AB0 感觉如何?我打算接三路PT100热电阻

网友A:
查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A:
15.1. 热电阻测量原理及连接两线、三线、四线热电阻到6ES7 331-7Kxxx-0AB0
请点击http://www4.ad.siemens.de/WW/view/en/8460832 阅读在线FAQ。

网友B:
它是西门子作的用于楼宇等转换速度要求不快的地方用的较便宜但是接线方式好象与7KF的不大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