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1):
各位三菱编程的大哥们,请告诉小第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的最大区别在那里?如果我的主PLC点还多,能不能代替8EYT用?

网友A:
继电器输出负载可以是交流也可以是直流,电流在般可以达到2A,但动作的频率不能太高,一般最高每秒不要超过10HZ;
晶体管输出负载只能是直流的,负载电流较小,一般为几百mA,但动作的频率可以很高,可以过到10KHz;

网友B:
晶体管输出负载只能是直流的,负载电流较小,是否需要二极管保护?

网友A:
是否需要二极管保护,要看你具体的负载情况!

楼主:
啊?才2A呀?那不惨了,我还打算让PLC的COM点直接接交流,然后驱动设备呢,设备的额定电流是5A,是不是不可以呀?

网友C:
不同型号通过的电流值不一样,我知道ORMON 有一种继电器可支持5-10  A  的电流
具体要参考选型手册了

网友A:
不错!
有些PLC继电器输出型号的负载电流也有5A;
不过负载大的话最好加 中间继电器,一是中间继电器的容量可以选得相对大些,不容易坏掉;
二是坏了的坏中间继电器更换一个就可以了,而PLC内的继电器坏了就只能去维修了;

楼主:
哦,感谢你们的帮忙!在论坛没几天,我学习到了好多东西,我们公司是给电厂提供我们自己产的设备,需要用PLC控制,现在高手们都离开公司寻求新的发展了,我就成了高手了,可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在控制方面欠缺不少,手下的员工还不成熟,什么都得靠我,大家也看到了,就我这水平,真是难以应付呀!看着自己每次的帖子都被大家热情回复,我心里真的很感动!谢谢大家!

网友D:
有问题,可以直接找我联系acson2000@yeah.net

网友E:
我们这些新手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顶一下。感谢高手能的解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错!
有些PLC继电器输出型号的负载电流也有5A;
不过负载大的话最好加 中间继电器,一是中间继电器的容量可以选得相对大些,不容易坏掉;
二是坏了的坏中间继电器更换一个就可以了,而PLC内的继电器坏了就只能去维修了;
支持;最好加中间继电器

楼主:
说起固态继电器了,我们现在也用,但我不是很明白它的构造,想想应该和一般的继电器也不会区别太大,可为什么会分出来了呢?我们用它来控制点火器!据说和关断时间有关

网友A:
普通的继电器是电磁控制的;
固态继电器依靠靠半导体器件和电子元件的电、磁和光特性来完成其隔离和继电切换功能。
固态继电器与传统的电磁继电器(EMR)相比,是一种没有机械、不含运动零部件的继电器,但具有与电磁继电器本质上相同功能。

网友G:
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H(2005-07-25):
增加中间继电器来提高带负荷能力。希望我们能共同提高。

网友I:
TRIAC solid state relay can turn on and off AC power very fast compared to mechanical relay. You may check with the PLC vendors if they supply those modules.

网友J:
都是能人!!!!!!

网友K:
又学到一点,嘿

网友L:
不错,多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M:
接这个问题继续问,那晶体管中的NPN和PNP输出有什么区别,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N(2007-04-14):
我看了也感动,顶一个

网友O:
最最重要的是晶体管的开关速度远高于继电器。
可以用在一些场合。
另外继电器输出是完全电器隔离,晶体管则不是。

网友P:
PNP型是正极输出,com接电源的正,输出点接负载的正,
NPN型是负极输出,com接电源的负,输出点接负载的负,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Q:
PNP是高电平(正极)输出,
NPN是低电平(负极)输出.

网友R(2007-10-15):
我也是这样的,技术不好又要做很多事

网友S(2008-10-08):
学到很多东西!!谢谢

网友T(2015-08-31):
回复 网友A:
我可不可以通过PLC普通输出点通过继电器来控制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