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0P的故障

楼主(2004-09-21):
C40P的ALARM灯亮,ERROR灯不亮,可以输入,但无输出,编程器插上,没有任何显示,因而无法根据诊断码判断PLC故障,电池更换,现象依然。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手编器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PLC上的那块控制板出故障了,有2台这个型号的话可以把另一台上面的控制板换过来试一下是否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B:
壞了一組電源換PLC吧!
C20可以找利昌老大哥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