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

楼主(2004-09-21):
请问FX2N系列的模拟量比如2AD他的缓存区BFM是否能直接读出,象D0这样的数据寄存器.另外书上说模拟量占用I/O点,是否是象X1,Y0这样的点,他占用这样的点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不能,你一定要通过FROM指令读出来。它只是作为一个PLC的扩展模块占用了PLC的输入输出点,比如2AD占用了八点输入输出点,如果你的主机输出是FX2N-16MR的话,而接线是主机-2AD-8ER,那么8ER对于的输入输出点就不是原来的X10和Y10开始了,可能是X14和Y14,还是X20和Y20开始,(由于手中没有实物实验,具体数值可能不正确),占用是没有什么用的,只是会影响到你的编程而已。

楼主:
是否那八个输入输出(是否是输入8点输出八点,还是合计8点)点在编程的时候不能再用?